楼主(2019-03-26):
在这段程序中,同一个点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连在一起,看不懂这样编写的作用是什么,觉得这个分支条件没有可能接通,大神们能否告诉一下这样编写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断掉此回路

网友B:
一般是不让这支路接通,目的是暂时隔离这部分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支路有导通的可能吗,我觉得他永远不可能导通,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支路不应该编写进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支路有导通的可能吗,我觉得他永远不可能导通,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支路不应该编写进来
应该是编程者后来修改的,但以后可能又会用到就没有删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支路有导通的可能吗,我觉得他永远不可能导通,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支路不应该编写进来
有的程序是早期测试,有的程序是另外功能(或者可扩展),但现在不用.不是不应该编写,是先编写了.而且有可能以后会用.

网友D:
很正常的程序啊,下面那条支路第三个指令就是导通条件,我们程序里也有这样的用法,还是对照现场设备运行看程序好一些,读别人编的程序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了解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因为是读别人的程序,感觉有点难

网友E:
这段程序不会执行了,但又不想删除

网友F(2019-08-05):
正常啊,这段程序是不用了,只是怕以后在用这个所以懒得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