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那个分厂设备比我们好,车间环境也好,需要什么设备都是直接买,不像我们能做的自己做,他们设备部人才很多,我有点奇怪一个小问题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去年给我说过一次,说是发程序给我看看,但是后来又没有给我, 直到最近。
改动的地方很小,但是还是要试机确认一下, 我见操作工经常要断电复位,于是我又增加了复位程序, 结果发现问题, 于是我又去掉了复位程序, 问题依旧存在,  我又写进原程序,问题还是存在。。。后来我发现是有个开关问题, 我对比了一下他们给我程序,发现改动了几个地方, 很明显这个不是我改的, 之所以之前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这个开关关闭了, 恰好在我搞之后,操作工打开了 ,按照原来的程序修改之后恢复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程序和外部接线不一样

网友B:
好像楼主是白忙乎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程序和外部接线不一样
这个开关信号在程序里三处都被删掉,导致功能失去,却在不应该有的地方被加上,导致动作不正常,谁也不承认改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楼主是白忙乎了一天。

谁跟你说搞了一天? 一上午干了很多事情,改了程序之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试验了一批产品正常, 只是感觉那个程序做得很不好,自动启动还要手动在触摸屏上操作很多地方,完全可以自动执行,懒得费那个心了,有改善能交差就行了

网友C:
需要断电复位?那个配置是三菱早期的黑白屏么,是不能通讯上么?

网友D:
什么问题是需要断电复位的?经常重启还是不太好

网友E:
估计不只一个人改过了吧。

网友F:
当初监控下程序不就能发现了;

网友G:
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做好了,仅仅是給个好印象,(也不能换钱),做不好就尼来背锅。

网友H:
这个设备部的人才是什么意思!
按照楼主所述,这样的问题存在很长时间的确是人才
至少可以看出管理不善,处理问题欠缺!

网友I:
意思是程序本来就没BUG,而是外部开关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初监控下程序不就能发现了;

首先就只想过自己改过的部分,因为之前是“好的”, 把改过的恢复了还是有问题,因为他是流水线,试机的时候只试了一部分,我以为是把不该置位的部分给复位了, 监控容易发现, 就是执行不到那一步, 我不能随便改变条件去让它执行吧?

网友J:
看内容,源程序还是有的,先比较一下原程序,再动手多好。
上午刚收到客户一程序及图纸,设备已在国外
据说出厂前调试正常,客户要改2个时间参数,改后传到PLC里,动作不正常,在发个出厂时的原程序,传下去也不正常了,问他确定是出厂程序,肯定,在看视频及“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内容,源程序还是有的,先比较一下原程序,再动手多好。
上午刚收到客户一程序及图纸,设备已在国外
据说出厂前调试正常,客户要改2个时间参数,改后传到PLC里,动作不正常,在发个出厂时的原程序,传下去也不正常了,问他确定是出厂程序,肯定,在看视频及“原程序”......
就是原程序有问题了,这个原程序就是设备在正常使用中下载的程序,我本来觉得他们给我的程序靠不住,因为怕和设备里用的不一致有过改动,结果看来反而是设备里在用的程序被改过了,

网友K:
人多了,谁都搞,出问题,没有负责的了。

网友L:
改的人太多  有没有记录  问题就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