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这个问题比较抽象,我以逆变模块【IGBT】为例:IGBT成品有单管的 有双管的 有六管的 有七管的,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由绝缘栅N沟道三极管构成。我们可以把IGBT看做并等效成普通的开关三极管来分析【因为IGBT工作在开关状态】,那么其故障类型就有这么几种:一.短路故障。二.断路故障。三.炸机 分不清是短路故障还是断路故障。与之相关就有这么几种故障状态:1.G极对C极击穿。2.C极对E极击穿。3.G极对E极击穿。4.G极与C极断路。5.G极与E极断路。6.C极与E极 断路。这说的是上管。同理下管也可以这样分析。那故障特征呢,我以G极对C极击穿 为例,一般模块的栅极都有并联电阻【以上管为例】,假设为2.4K【正常值】,那此时测量其阻值就变为1.2K左右。其他也是有故障特征的,你慢慢研究就会发现。比如变频器带载运行,模块损坏,那么升速过程中下管易坏,减速过程中即降速过程中上管易坏。。。
再比如过流故障:可以分解为霍尔故障【电流采样】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电流保护电路故障 模数转换电路及CPU故障 CPU外围逻辑电路故障。这些电路还可以分解成小的单元电路。。。这样大脑中是不是有一个清晰地脉络,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是不是就清晰 明了 更加简单一些,难度感觉不那么难了。

网友A:
   大师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对工作原理,工作状态了解清楚,

网友C:
欠电压是最常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