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求教一下,看了一下手册,里面只说如何设置,但是如何传输数据却没有看到

网友A:
工控机上要安装组态软件

网友B:
这要看你工控机具体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C:
C#写好上位机软体

网友D:
没有用过组态软件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教一下,看了一下手册,里面只说如何设置,但是如何传输数据却没有看到
FX5U某版本以上是支持Modbus TCP的,不知道你工控机上运行的是什么软件?组态软件?还是其他?
FX5U做Modbus TCP Server是很容易的,简单的设置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