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威纶通与富士变频器485modbus rtu通讯的,求助一下,通讯地址怎么弄啊,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都给出了指定地址,富士变频器的是要求功能组加序号组合的地址,比如M26,要把M和26拆分成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M用08表示,放在高位字节,26放在低位字节

网友A:
要求拆分地址的是富士电机自身的Standardloader协议,并不是ModbusRTU。

例如M26的ModbusRTU地址是:4020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402075是怎么换算得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402075是怎么换算得出的

4:保持寄存器

2075 富士电机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富士电机定义在哪里找的啊,相关资料能给我一份吗?602470348@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电机定义在哪里找的啊,相关资料能给我一份吗?602470348@qq.com

富士电机日本官网下载对应变频器的通讯手册。

如果你安装有富士电机触摸屏程序的话可以直接从软件中获取。

如果你需要的参数地址不太多的话,你可以将你需要的参数在本贴中列出。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威纶通与富士变频器485modbus rtu通讯的,求助一下,通讯地址怎么弄啊,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都给出了指定地址,富士变频器的是要求功能组加序号组合的地址,比如M26,要把M和26拆分成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M用08表示,放在高位字节,26放在低位字节
M26,M对应08H,26换算为16进制是1AH,那么和起来就是081AH
081AH就是该保持寄存器或者输入寄存器的实际地址,该实际地址换算为10进制就是2074
那么该保持寄存器或者输入寄存器对应的寄存器编号就是402075或者302075
如果要在威纶触摸屏监控这个参数,那么可以使用数值元件,填写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威纶通与富士变频器485modbus rtu通讯的,求助一下,通讯地址怎么弄啊,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都给出了指定地址,富士变频器的是要求功能组加序号组合的地址,比如M26,要把M和26拆分成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M用08表示,放在高位字节,26放在低位字节
M群组是监控数据,在Modbus里准确来说应该是输入寄存器,3区的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威纶通与富士变频器485modbus rtu通讯的,求助一下,通讯地址怎么弄啊,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都给出了指定地址,富士变频器的是要求功能组加序号组合的地址,比如M26,要把M和26拆分成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M用08表示,放在高位字节,26放在低位字节
M群组是监控数据,在Modbus里准确来说应该是输入寄存器,3区的寄存器!

富士不使用4区以外的地址,所有的参数均使用4区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威纶通与富士变频器485modbus rtu通讯的,求助一下,通讯地址怎么弄啊,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都给出了指定地址,富士变频器的是要求功能组加序号组合的地址,比如M26,要把M和26拆分成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M用08表示,放在高位字节,26放在低位字节
M群组是监控数据,在Modbus里准确来说应该是输入寄存器,3区的寄存器!

富士不使用4区以外的地址,所有的参数均使用4区地址。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