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还是老套路->
说明:系统是AB的1756 PLC,采用两个CPU头(包括机架和电源),冗余模块,上位以太网模块(可以包括在带网口的CPU), 环网IO以太网模块或者contolnet双口冗余io接口模块.
系统是大家认可的真正冗余CPU,电源和通讯.
冗余不需要特别的软件或程序,只需要在组态时勾选采用冗余(redundancy)即可.
搭建步骤:
1. 设计冗余系统;
2. 设置冗余模块的各种地址为相同值.冗余为自动实现,当系统建立时,冗余位置的地址会自动分配.即先启动的设备(主),地址为设定的地址(比如IP:192.168.2.11),那么另一设备(从CPU/网络模块/controlnet模块)会自动设置为下一个地址(比如IP:192.168.2.12).所以,设置地址的下一地址需要保留,不能占用.
3. 组态和编程,组态时候把冗余勾选;
4. 下载CPU组态和程序,主CPU会自动同步从CPU,把组态和程序传到从CPU.只有一致(同步),冗余才真正实现.;
5. 测试冗余工作,各冗余切换和备用功能.包括机架电源,CPU,网络模块,网络端口/电缆,controlnet接口/电缆.观察各模块上的显示信息,直到达到真正冗余状态.
先上系统图:
controlnet IO:

环以太网IO:

组态图—勾选”冗余”:

项目实际照片:

网友A:
支持版主,感觉大佬的项目经验分享很适合进阶的工控人,比如说我

网友B:
感谢分享 期待版主给出真实工程案例

网友C:
这个部署很完美了,我一直在想下次有机会的话把PLC的电源引至高压的交流屏,那样直接有直流屏做后备,当然也是要现场具备条件,那样电源冗余就可以省一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部署很完美了,我一直在想下次有机会的话把PLC的电源引至高压的交流屏,那样直接有直流屏做后备,当然也是要现场具备条件,那样电源冗余就可以省一省了,哈哈哈。
不知您说的什么意思?有好的建议?想了解一下.
我们这边电源冗余有双AC,一AC一DC,双DC,分开负担一半.不知您的是如何实现的?如何可以省一省?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很完美。我的意思是有一些地方PLC机柜部署在高压配电附近的,高压柜上的交流操作电源都是经过它的直流屏逆变过来的相当于一个大的ups,电源供电可靠性高。把plc电源直接引至那里我感觉电源模块就不用作冗余了。当然有人会说那模块会坏呀,表情好吧。我就这么想想,不是个主流的想法,嘿嘿。

网友D(2020-06-21):
楼主大神走的是controlnet冗余通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神走的是controlnet冗余通讯吗?
是的,io走controlnet冗余通讯.

网友E:
请教一下用这种远程iO冗余的话怎么弄?

楼主:
这种是走以太网环网冗余.
看另外一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3646&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