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纳克上电正常,空载运行稳定,但有电流值显示,求助

楼主(2019-03-27):
默纳克上电正常,空载运行稳定,但有电流值显示,用吹风筒加热画红圈的地方,电流值就一直升。

网友A:
实际带电机测。
【方案】
造纸行业绿色节能驱动控制

网友B:
先把A7840&A7847换了看看吧
【方案】
台达C2000变频器成功应用于188吨卷扬机

网友C:
一体机。驱动故障啦?
【方案】
图尔克RFID方案 | 实现生产管理实际数据全面监测

网友D:
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空载只要显示电流不超过1A就算正常,这个与运放的电流调整电阻有关 还有与变频器内部参数 即变频其功率参数有关。你最好带电机【适配电机】,看看。如电流显示与电机运行参数相符就成。
【方案】
列车信息显示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不动电机,带电机就报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新的了,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新的也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预充电回路检查
【方案】
职业房屋检查师首选的建筑诊断工具

网友E:
你带电机是靠什么给变频器供电的?是380伏三相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