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大梁为什么是斜着的

楼主(2019-03-27):
今天在公司例行的安全检查时有个同事无意间发现这个大梁是斜的,车间的人说早就发现了当时还问了装行车的人,说是故意这样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斜着。从照片看右边的离楼顶的空间都要大。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一般肯定是要水平的。最好楼主能找厂家问出原因,让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学习到。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对但是大梁要上拱

网友C:
如果运行大车两边同步的话就问题不算大,最好还是调正,不然你的运行轮会偏磨

网友D:
我这么多年没见过是斜的,估计是量错尺寸但又不想返工,硬说是故意的

网友E:
我们的是从上往下压的,不是这样挂着的

网友F:
唯一的可能就是将错就错。。。。。

网友G:
估计是制造就错了,为了省钱,没有改正。

网友H:
应该是房顶斜的

网友I:
那么请问房子是不是斜的呢,行车反而装的是水平的

网友J:
   同意8楼的说法。如果说行车装斜了那就只能说是轨道建斜了,不过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是房顶是斜的,造成了人的视觉误差。

网友K:
你这个房顶是斜的吧……你拿窗子当参照再看看这个行车还斜不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房顶斜的

这个不可能,照片这个斜度已经很大了,如果房顶斜那还得了

网友L:
对比最后一图的旁边的窗户就能发现这个是建筑屋面的坡度问题。导致视觉差异。
这个建筑的坡度感觉很大,按照建筑规范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刚性防水屋面应该在2%-5%的坡度。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房顶斜的
我觉得是大梁做长了,而斜着装。

网友N:
以前公司也有跑偏的情况,跑到头用另一台行车撞一下就好了。我们当时是一头的电机刹车坏了所以不同步了

网友O:
看了窗的图片也看着是斜的哦。

网友P:
按道理是不应该斜的,这多年经历和看到不止百台大大小小的行车了,没有见过斜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上午去证实了确实是楼顶斜的,潜意识里总以为这种混泥土楼顶是平的

网友K:
这样看着不就是房顶是有角度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K:

网友Q:
行车大梁应该成八字型向上拱,才正确.....

网友R:
安装时应该校过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