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现有FX3U和FX5U要交换数据,485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FX3U和FX5U要交换数据,485如何实现?
基于RS485的话,无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都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好像还支持N:N通讯

网友C:
支持简易PLC通讯的

网友D:
这个非常简单的,只要配制一下就OK了,不用写程序。第一二PLC选三菱的FX3U或者FX5U, 如果你用的Q或L的就选Q或L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触摸屏上面的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是触摸屏,是通讯模块的设定,将两个不同的PLC数据转换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