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请教下, 你们经常说的,什么直流回路,充电回路,各种回路的,在电路板上怎么看呀,   还有一些光耦的引脚,在网上查的引脚功能,看不太懂。  现在修会修一点,除开一些比较明显坏的,再深一点的维修,就修不好了。 请教各位大神,哪里可以多学些基础类的知识。

网友A:
建议你买一套咸工的书,写的很好。好像是一共3 本,然后,多多实践。掌握变频器的原理。多动手,并注意安全。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有书名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等,可能还有,你也可以联系咸工看看。

网友B:
电工基础,电力电子,把基础打好

网友C:
大学教材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

网友D:
找师傅带最好

网友E:
找咸工的书,他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