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现已知一泵站的大量工作数据,具体数据为每分钟该泵站工作的泵的数目、每分钟该泵站前池的液面高度以及该泵站泵工作输送的水量。需要根据这些数据,大致得出该泵站的触发机制,大概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泵站开一个泵、两个泵……

   我们的想法是,考虑泵站前池液面高度、泵站前池液面增高的速度以及泵站前池液面增高的加速度,找到这三者与开几个泵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本身想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函数拟合,但是发现似乎做不出来,所以想问一问污水泵站触发的一般机制是怎样的?以及关于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根据液位做个分段启动,然后高大上一点么几个水泵根据运行台式做个排序,优选台时少的启动。

网友B:
你要是不嫌麻烦就建个小型数据库。
横排表头,低低水位,低水位,正常,高水位,高高水位。
竖排表头对应泵的编号。
然后输入每个泵对应的启停规则,比如高高水位全开,高水位开1、3泵等等,让PLC自己去查表

网友C:
我觉得楼上方法是可以
更简单点就是每个水池设置几个高度的液位开关来控制泵的启停数量。
或者采用超声波液位实时反馈液位,使用人员根据需要自行修改设置。

网友D:
你是要控制策略还是要数据分析?要控制好办.
要分析数据,把数据发上来.

楼主:
这是数据,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些数据,去找这个泵站触发几个泵的规则,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据发上来了,我们主要是做数据分析,谢谢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只考虑液位是不是不够全面,根据数据,有些开泵情况和液位的改变对不上,所以我们想是不是还要考虑速度、加速度等东西,这样一来我们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因素攒起来,搞出开泵规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只考虑液位是不是不够全面,根据数据,有些开泵情况和液位的改变对不上,所以我们想是不是还要考虑速度、加速度等东西,这样一来我们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因素攒起来,搞出开泵规则了。
水泵自动控制只有液位是不行的,倒不是说数据咋样,没有电流、出口压力和流量参与控制,有很高的设备损坏风险。
如果是人工开泵,启泵和液位对不上正常,因为每个人的操作习惯都有区别。
你说的速度、加速度指的是水位的变化情况吗?如果是多泵运转,且水位变化规律性不强,确实有必要根据水位上升的变化率确定是否增加水泵运行,或者在水泵运行时根据水位是否按照设定的速度降低来判断是否需要增加水泵台数,我认为应该简化为“液位差/单位时间”。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把问题搞复杂了。
根据楼主的描述,这个泵站是给一个污水池排水的。为什么要给污水池排水?最根本的就是为了不让它溢出来,或者说保持水位!
那我们就保持水位就好了啊。
你把每个泵的排水量列出来,得出最大排水量。然后每个泵都加入PID调节,第次开泵,当前一个泵满负荷水位还在上升的时候,开启后一个泵。
或者直接根据最大排水量进行PID调节,得出经过PID调节的实时应排水量,根据这个量阶梯开泵。
如果考虑到泵要休息,再加入一个时间机制,每隔几小时轮换一下。
感觉越说越麻烦了,最后还是一个小型数据库。
要想编程不麻烦就得自己计算这个表格,最后还是查表。

网友A:
我感觉你这个搞得复杂了,一个污水池抽水的逻辑没必要这么复杂吧。就当这个是个市政污水泵站好了。看了你的一个月数据看平均值与最大最小的平均相差液位在两米内,流量这个是数据是吨/小时么?那流量也不大呀。更具液位再加一个高限值液位强制大家一起开泵抽到安全液位停就好了嘛。感觉没辣么复杂吧。泵站带不带数据远传,市政泵站带远传么还有人看着也要好一些。

网友E:
类似循环水或在流程里的排水用PID,像排水这种开式系统没必要用,控制住安全水位,能应付最大涌水量就可以,也不需要用变频器等,除非拿变频器当启动器用。
排水系统最重要的是可靠性,再有要充分考虑无人值守,自动化系统要把水泵操作工平时做的看压力、水流量、电流、设备温度这些工作都考虑进去,所以我始终反对有些人提出的通讯远程操作水泵但不细化保护控制的方案,实验室和现场是有本质区别的。

网友F:
从你的数据来看 ,这个系统真的做好了 真是很不错
想做好真的要费点心思 不简单 如果对方想花钱的话 认真做  而且这个钱对方很容易就就能得到回报
我一直的看法是 系统功能与价格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