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请大家给推荐一款使用过的一体机,在钢厂现场使用。有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触摸屏有报表功能,记录流量计的流量,报表可以U盘读取

应用比较简单,给钢包供气,流量到达一个定值以后,转为小流量供气,然后延时停止供气。需要再触摸屏上输入钢包号,记录流量变换情况。将流量值变化写入报表并保存,有曲线。

宇电的仪表或者说无纸记录仪差不多能实现这个功能,正在查阅资料。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信捷有一体机;

网友B:
贝加莱有很多一体机,IO要外挂,体积比较小,价格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了解下,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了解下

网友A:
贝加莱的成本太高了,可能是是信捷的10~20倍;

网友C:
除了了价格,还要看货期。
钢厂现场还好,应该不不差钱,安全、稳定更重要。
不过为什么要选一体的,分开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贝加莱的成本太高了,可能是是信捷的10~20倍;
贝加莱价格高,而且项目保护做得有点狠。
不过如果是恶劣环境或长时间工作,我真不建议选信捷,我们用的就是,平时没问题,就是过一段时间会有死机现象,重启就好,一开始只是通讯死机,怀疑程序做得有问题,后来发现模拟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硬件有问题。

网友D:
中达优控,很便宜,一体的带显示屏才卖300块,仿的三菱的编程。用过几次,现场恶劣的话不保证能长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贝加莱的成本太高了,可能是是信捷的10~20倍;
刚在找到了信捷的ZG3-30R,16I/14O,7寸屏,可以外加BD板。找不到它的使用手册。不知道有没有报表功能,做历史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牌子的采购买不到,去年找过一款,PLC仿三菱的,他们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了价格,还要看货期。
钢厂现场还好,应该不不差钱,安全、稳定更重要。
不过为什么要选一体的,分开不行吗?
一体机省空间了,做出来简单些。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万能的某宝啥都有,还能开税票

网友E:
印象中信捷、中达有!中达的曾经用过!质量一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牌子的采购买不到,去年找过一款,PLC仿三菱的,他们买不到...

马云家就有,优控一体机我用了不少,但是不知道支不支持U盘读取,可以咨询一下卖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采购极少在网络上买东西,都是通过其他公司买,可以不用现金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去问问看,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公司都这样……而且还不还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价格偏高不少

网友G:
顾美可以么,兼容三菱软件,价格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以前就看过这个,选型都选好了,只是采购没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