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如图所示,是我司用的一个真空泵,主要是吸残渣所用。
在调试过程中,合闸,自动运行时,自动跳闸。
断路器为AB带电流保护接触器。
将电流调大后,断路器继续跳闸。
怀疑电机反转导致,更改接线后正常

真空泵反转会导致过流?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看看接的是Y还是三角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星三角接法无关,就是反向了

网友B:
真空泵反转会导致过流?

会的。

需要用水冷却,每一段时间换油。

在启动或启动后短时间内反转,电流过大,易烧电机,入口要慢开;

连续抽大量气体的话应减少抽气量,卡塞?

选的真空泵抽气量小?那电机功率超负荷运转易坏;润滑情况怎么样?

网友C:
有的泵反转还会打坏泵体……我们曾经搞坏了一台新泵,就是因为电机反转了!直接把蜗壳打裂了。

网友D:
楼主为什么在手动模式下,不先试一下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设备设置只有在特定条件下触发不是一直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抽风量较小,更改相序后就好用了

网友F:
反转可能还会损坏泵体;

网友G: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从原理上分析反转过流倒也能理解!

网友H:
真空泵是严禁反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内部接线问题,外部严格按照图纸接的

网友I:
如果是图片中的这个泵,反转时间不长没问题,反转的话负载变大过流是正常表现,一般外壳标注有转向,测试时候注意一下就好,但是如果是多级的风泵,一般会配置相位保护线路,一般不会反转

网友J:
真空泵不能反转哦 ...

网友K:
是不是反转吸真空,电机过载呀。

网友L:
运行方向不是有指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