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原点回归

楼主(2019-03-28):
请问大神,现在我有台伺服电机需要回归原点,是通过计数器2的方式,可是现在检测到DOG点了还在一直旋转,无法停止,不知是啥问题。

网友A:
什么伺服,回原点是由PLC控制的,你用的什么模块,说的回原点方式是计数器2,用的是QD75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伺服电机,QD75MH4模块。
如果检测到DOG ON,应该再移动一段距离就会停止,现在是一直旋转,
我想是不是没有检测到DOG点信号,
大神能给点建议么。

网友A:
计数器2回原点方式是近点狗DOG信号ON后,要移动PR50参数中指定的距离,距离走完后才停止。
开始检测到DOG信号会减速,你看下原点回归指令启动后,先是快速,后面有没有减速,有速度变化说明碰到DOG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已经处于低速状态,再转不到一圈只要检测到DOG点就应该是要停止的。

网友A:
计数器2方式不是检测DOG信号停止。是DOG信号ON后减速到爬行速度,并走指定的距离再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这样的,只要DOG点ON后,再移动一段距离就会停止,
现在我这个伺服电机按照计数器2这个方式仍停止不了。
还有就是DOG传感器一直在闪烁。

网友A:
DOG一直闪烁那有问题,正常是碰到DOG开始减速爬行,要离开DOG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只能试试这个传感器好坏了。

网友A:
DOG好试,临时用过其它开关或是用个线短接试下,看能不能走出正常的动作。

网友B:
可能是计数的脉冲数太多了,等久点就会停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了十分钟依然没停止。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首先它检测到DOG后减速了没?说不定根本就还没开始计数...

网友A:
软件原点回归参数中,快速速度、爬行速度,以及DOG信号ON后的运行距离,3个参数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定是没问题的,现在原点传感器也是好的。

网友A:
最后一直运行下去会报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报错的,
这个有点想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DOG点时,传感器有变化,可是速度没有减到爬行速度,仍以回归速度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感谢回答。

网友C: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你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下。。。以后别人还会给你回答吗?

网友D:
估计是回原点的输入点没接对,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判断的,

楼主(2020-08-05):
回复 网友D:
对的,原点传感器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