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今天公司有个开关,一早回来看见右侧黑色那块凸起,以为是漏电跳闸,将它按下去后,合闸,立刻打火花跳闸,黑色那块没有在再凸起,量火线和零线是有电阻的,绝缘电阻0.1M欧,因为是老厂房,很多线路不清楚怎么走,又不敢继续上电,不知该怎么查起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如果空气开关或漏电开关,如果下口有多路,你把它理出来做好标记,别混相。空着合上漏电开关,看跳不跳。有时是开关本身的故障。如果空着也跳,说明是开关本身的故障,换掉!如果空着负载没问题,你就一路一路的加负载,看加到哪路负载时跳闸,那就是哪路负载有故障。接下来就检查这条有故障路负载。看问题出在哪? 直至排除!

楼主:
拆掉下装线,直接合闸是没有问题的,我就不知绝缘电阻0.1M欧是不是跳闸的原因?因为已知的负载已全部断开,还是跳

网友B:
去掉负载先试送电,正常后再一回路一回路的恢复送电这是最笨的方法,最好是分路测量下做个初步判断,再一步步排除

网友C:
0.1MΩ?我记得是绝缘低于2MΩ就算漏绝缘不合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掉下装线,直接合闸是没有问题的,我就不知绝缘电阻0.1M欧是不是跳闸的原因?因为已知的负载已全部断开,还是跳

负载已全部断开,那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E:
这个阻值有点小
负载确定全部断开了,阻值只有这点肯定是问题!
那么就重点检查线路吧!

网友F:
怀疑漏电开关本身存在问题。建议更换。供参考

网友G:
估计电路老化,有接头的地方漏电,或者电缆电线被压了。看这个断路器的出线去哪了,一步步往下查,接头处一定不能放过

网友H:
先分清是漏电还是过载
绝缘电阻0.1M欧,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I:
把零线从开关上拆下来,用万用表分别测各相及零线的对地电阻,如果电阻小于0.5M欧就可能漏电了。

网友J:
0.1兆不合格,要0.5兆以上哦...如果是打火跳闸就是线路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