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网上下载了施耐德的部件库,是官方edz格式的,导入之后,好家伙,施耐德所有的产品都在,而且分类很细,很乱,其实我就需要几个继电器和空开以及按钮指示灯,请问大家,怎么操作,只导入这几种

网友A:
这个还需要自己整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累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心 好累

网友B:
最近在自学,楼主这个库怎么导入?能说下方法吗

网友C:
这个需要在官网下载看看有木有CAD数据,或者自己整理收集,从别的图纸上复制宏文件,自己做到部件库里,自己建个自己属于自己部件库,随时随地都可以调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要导入,直接把宏文件放到软件自带目录上,导入部件会使得自己内存变大,应该是哪个部件的宏文件比较常用,移动到改软件宏文件目录即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版主呀,有没有相关教程步骤,这样说对新手,搞不清哎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呀,,等会过段时间不忙,会把这个说一下,怎么样导入部件的,减少内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OK,等你呦,谢啦版主

网友D:
直接把需要的这几个放到文件夹内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的,确实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笨方法是把不要的手动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