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C卡

楼主(2019-03-28):
西门子的MMC卡,新的突然不能用了,装CPU里下不了程序,插入读卡器里连接电脑将它格式化了,我记得需要下个驱动进去就能用了,是这样吗?这个驱动去哪找?

网友A:
真猛!卡废了,不能用普通的读卡器进行格式化。。。

网友B:
插普通读卡器格式化,恭喜您,您麻烦来了。

去找个俄罗斯人编写的S7IMGRD,S7IMGWR软件,然后找个您MMC卡相同购货号的MMC卡镜像,通过俄罗斯人的软件重新将镜像恢复到你的MMC卡中,您才能恢复您的MMC卡。

重要的事情说3遍:西门子MMC卡内含芯片,严禁使用普通读卡器格式化!
                西门子MMC卡内含芯片,严禁使用普通读卡器格式化!
                西门子MMC卡内含芯片,严禁使用普通读卡器格式化!

不按上述过程去恢复,您的卡就可以报废处理了。

附上MMC卡构造:

网友A:
好处是这个64K的卡不值钱,损失不大。。。

网友C:
MMC的确不能用普通的格式化方法弄,以前我们也搞废过一个,直接买个新的吧,也不算贵

网友B:
补充一下,在Win7系统上要使用S7imgRD2和S7imgWR2。

如果有相同订货号的MMC卡,通过S7imgRD2软件来生成镜像,通过S7imgWR2软件将生成的镜像写入需要被修复的MMC卡中。

如果已经有镜像文件,那么直接使用S7imgWR2写入要修复的MMC卡中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s7imgrd2软件去哪找?手上有好几个相同订货号的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s7imgrd2软件去哪找?手上有好几个相同订货号的卡。

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找,或者俄语可以的话去俄语区域的工控网络找,我不提供软件,我只是给你指路而已。

网友D:
试试吧!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