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N30启动0.00

楼主(2019-03-28):
如题,面板启动这样,端子启动这样,频率无论模拟还是面板给定都一样!初始化一下就正常了!什么毛病?!

网友A:
上限频率是否设置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客户在现场还能用,只是拿过来换风扇!我只是强迫症发作想全面测试下!所有相干参数都看了没什么异常!蛋疼,纠结,强迫症!

网友B:
就是参数的事。现场要用PID控制的话。测试需要把pid关了。就可以。

网友C:
这得看频率给定方式吧,或者根据应用场合,有的多段速设置变频器的初始运行频率也会设为零,初始化参数还是尽量少用为妙

网友D:
面板显示0.00,一定是模拟给定。至于回复出厂值就行了,那一定是内部参数的事。参数已初始化了,罪证消失了,谁叫你当时没有检查内部参数了,所以 不好查了。既然好了,就行了。

网友E:
就是没有给定信号啊,直接把10和给定端链接起来是不是还是这样,不变的话主板还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纠结了,换了风扇拿走!没用PID,就简单的电位器调速,外部按钮启停!而且很奇怪,面板调速明明上限是60HZ,居然按到80它还能往上加!初始化后上限50就加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