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变频器基本电路一般包括: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
一模拟电路:1.开关电源。2.模拟量输入/输出电路。3.电流 电压 温度 过载检测与保护电路。4.驱动电路。
二数字电路:1.开关量输入/输出电路。2.触发与故障汇总电路。3.译码电路。4.逻辑转换电路。5.SPWM波形输出与波形输出封锁电路。
说的可能不全面 或可能不确切,欢迎大家批评 指正。

网友A:
说没用啊,有实际的电路才好啊

楼主:
我写的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我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世上的事物是可以有简单与复杂两个特征的,简单中有复杂,复杂中 有简单,又好比文言文,句子精炼 文章短小,担保函的内容确实是强大的 丰富的。我既然写这样框架的东西,把学到的变频器维修的知识点,融化在这些单元电路当中,使其精炼集中,化繁复为简单,容易记忆 理解,看其然知其所以然,以点带面 一面求全 知全。不知我说的对否?另外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把电路图画出来,因为这些知识,通过努力是可以知道的【有现成的比如咸大侠的书 各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书】,是不是觉得我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呢?这没什么,我是说从我做起,倡导一种记忆方法,比如看完一本书,就可以根据其目录,知晓书中每一章节的内容,或这本书的基本内容,知其是说什么的,我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也可以把长篇精炼为短篇。维修变频器也一样,先有系统学习再有慢慢的每一部分 一部分的练习,然后再综合起来学习 练习,要想记得牢,就得把繁杂的内容化为简单的知识点 或框框 流程图 最基本的的单元电路,再由框框延伸为复杂的知识,这些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知识点+知识点+努力=成功。

楼主:
还有电流变电压 电压变电流电路【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