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吗

楼主(2019-03-28):
在网上找了好多天未配到连接电脑接口电缆线

网友A:
直接用方口的那个USB口就行了;打印机的线通用;

网友B:
台达的不难找,代理商那边很好商量啊

网友C:
两种通用型USB线应该能方便接一点吧,驱动也好找

网友D:
打印机线,步科也是

网友E:
usb打印机电缆,多得是。

网友A:
后面9孔的是RS232,同样也可以与电脑联机下载程序用的

网友F:
两个U口和一个232都应该能找到
不过方便还是U口简单些!
万能的某宝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