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28):
如图所示,这是变压器二次侧两端的波形图,电压升高的原因是反峰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导致输出电压也随着升高,该怎么解决,查了稳压控制部分没有问题。控制芯片3842

网友A:
稳压部份不正常,TL431经常坏

网友B:
占空比都没有变化

网友C:
电路发上来?波形在哪测的?有没有反馈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发上来?波形在哪测的?有没有反馈部分?
就是一简单的3842电路,电动车充电器上的,测的是变压器二次绕组的两端波形,反馈是817+431,反馈没有问题,关键是输入高,输出就高,测芯片没有问题,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占空比会变小

网友B:
没有负载不能稳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载不能稳压吧
你说对了,是负载太轻了,加负载后就正常了。一切还得靠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