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精准定位

楼主(2019-03-28):
又来麻烦大家了,图中红圈部分是三相异步电动机,但是他这是走的X Y轴,最后面有个强制风冷风扇,中间有很大一块,是什么东西,请问,是如何控制它定位的。

网友A:
这个确定是异步电机吗?拍多点图片看看

网友B:
就是当做简易伺服用啊,用脉冲控制就可以

网友C:
不会是测速编码器吧

网友D:
应该是伺服系统

网友E:
电磁铁,断电刹车用

网友F:
在那个位置看起来像抱闸一类的东西

网友G:
这是制动电机,停电制动而已

网友H:
应该电磁离合器,刹车用的.如果是精确定位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之类的反馈测量。以前伺服很贵的时候,切纸机就是用变频器加普通三相电机控制的,精度0.1MM。

网友I:
中间是制动器,三合一电机,集电动机、制动器、冷却风扇于一体。精度高不到哪去。

网友J:
应该是带刹车线圈的电机,当断电立马刹车....

网友K:
带刹车的电机,拆开会看到一个线圈,图中孔应该有一根铁,可以手动刹车。刹车电机定位一般可以用编码器或者线性、角度传感器(俗称电子尺)来控制移动距离

网友L:
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很难做到定位准确吧?能把电机型号发出来看看吗?是不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定是异步电机吗?拍多点图片看看
确实是三相异步电动机,G120带着的。错不了,现场电机都是SEW的异步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测速编码器吧
你说的有点像,今天查博图手册了解到了两种编码器,一种是位置的,一种是速度的。没有细看,有些东西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制动电机,停电制动而已
那他是如何定位的,请问。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间是制动器,三合一电机,集电动机、制动器、冷却风扇于一体。精度高不到哪去。
您说的我也感觉有道理,那他是如何定位的,请问。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电磁离合器,刹车用的.如果是精确定位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之类的反馈测量。以前伺服很贵的时候,切纸机就是用变频器加普通三相电机控制的,精度0.1MM。
您说的我也感觉有道理,那他是如何定位的,请问。不太了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说明书在你手上,慢慢研究

楼主:
没有,看不到型号,因为头一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