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昨天发了个帖子,是关于柜子尺寸的问题,今天,又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控制柜的安装板该怎么选
从进入这个行业开始,就一直使用2.5的镀锌板做安装板,一直认为这是行业标准,可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的背板五花八门
有用电木板的,有直接用导轨而不用安装板的,还有用刷红色油漆的薄板的,最夸张的是和柜体一种材质的,灰色涂装的
那 到底该用哪种??

网友A:
我们是统一镀锌板,厚度一般2.0-2.5

网友B:
结实耐用就好吧,再按客户需求选择呀

网友C:
电木板是为了省钱吧。

网友D:
成本限制,曾经用过1.5喷塑的安装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才省几块钱

网友E:
改装柜子,是用了1mm的不锈钢板做底板。整好公司有这种板子,直接剪切拿来用。板子后面加了三个横撑

网友F:
标准是和电柜子一样的!
用电木这种是为了其他特殊考虑的!
美观性考虑还是一致的好!

网友G:
非标的有什么用什么?能省一点是一点,追求质量的就要讲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才省几块钱
这个没法说,有的省几块钱他也干,无语。

网友H:
进口设备上镀锌板和橘红色板多,我们一般是跟柜子颜色一样的板,厚度小柜子1.2,大柜子2.0

网友I:
和楼主一样,用2.5的镀锌板,不会生锈,接地良好。

网友J:
我们以前用过直接把板折弯上在设备里面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C:
电木板比镀锌板还贵。

网友L:
背后走线的,万能角铁也用过

网友M:
统一的柜子是一样的,自己定做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N:
覆铝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