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系列PLC的定时器怎样编辑?

楼主(2019-03-29):
out t0 k30不对,TMR T0 K30也提示不对,第一次玩这款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out t0 k30不对,TMR T0 K30也提示不对,第一次玩这款PLC
TMR有3个参数:定时器触发位,定时时间,时基
例如,100MS定时器,定时1秒 TMR T3 K10 K100

网友B:
楼主试一试,我这种编程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的指点,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一试,我这种编程方式,
为何我输进去就报警?
我的软件版本应该没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一试,我这种编程方式,
为何我输进去就报警?
我的软件版本应该没错吧
因为他没有分清楼主要问的是XD系列,而以往信捷都是一样的。
XC系列的编程软件允许精确定时使用普通定时器,例如:
在XD系列的编程软件中,精确定时指令需要精确定时器。

网友C:
STR是精确定时,在XD里面是ET0-ET3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D:
参数写的太少了

网友E(2021-08-18):
回复 网友C:
其实S2就是表示有多少个S1(时基),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实S2就是表示有多少个S1(时基),对吧

没错,但注意S3才是(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