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比如像14脚的PC929怎么测好坏呀,还有一些其它常见的光耦,   如果坏了,一般代换怎么找到适合的。。

网友A:
在线判断好坏步奏多比较麻烦!还是用排除法吧!电压都正常,有脉冲输入,驱动电压不翻转多半就是光耦坏了!

网友B:
pc929是驱动芯片,带饱和压降检测的。

网友A:
还不是一样排除法,短接屏蔽Vce检测还启动跳,再接着屏蔽到CPU的信号,一样找到!

网友C:
侧输出波形或电压。【与正常波形或电压比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