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 7 MicroWIN SMART 无法运行如何解决??

楼主(2019-03-29):
各位大侠,在虚拟机中安装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出现这个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在虚拟机上安装,版本多少,怎么不干嘛不在系统上安装,你虚拟机是XP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和2.4都这样,是XPD 虚拟机

网友B:
这还没有安装完呢,不能继续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在WIN7系统上安装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目测是用的不多,不想装主系统里让电脑变卡

网友D:
WIN7系统吧!再试试!虚拟机好处就是安装不成功还可以很轻松重来!

网友E:
西门子的软件这个算是比较亲民的,直接安装也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继续,完成了之后软件用不了,说的是不是合法的32位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虚拟机系统是XP的,昨天试了试,2.1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用的系列太多,把西门子的搞一个虚拟机,AB的搞个虚拟机,三菱、欧姆龙的也搞个虚拟机,方便使用,都装在系统中电脑跑不动,也显得繁杂的很

网友B:
那就换个版本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你说的对,2.1的版本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虚拟机系统是XP的,昨天试了试,2.1的没问题!
XP系统好多软件都不支持了,还是用WIN7系统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的系列太多,把西门子的搞一个虚拟机,AB的搞个虚拟机,三菱、欧姆龙的也搞个虚拟机,方便使用,都装在系统中电脑跑不动,也显得繁杂的很
这也不错!都分开用虚拟机!显的清爽!

网友F:
这个感觉有点难装,一次不成功,后面就有点麻烦。

网友G:
目前安装的版本是多少?2.1?2.3?2.4?

网友H:
安装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最好选择WIN7系统,XP根本不支持,玩PLC最好有两台电脑,很多软件会引为系统升级而不能用

网友I:
2.1. 2.2 装在XP
2.3  2.4 好像不支持X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用的是2.1的,有些PLC连不上,不过在主机中可以连,今天再过去试一试,上一次上传程序的时候,上传过来的程序编译不了,很多的符号表上传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I:
2.1. 2.2 装在XP
2.3  2.4 好像不支持XP了

V2.2开始就不支持XP了,从V2.3开始可以支持Win10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2.2在XP下安装目前没出现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2.2在XP下安装目前没出现问题

只是目前用到的功能没有问题,就和我当年在Win10上安装Step7 V5.5一样。

网友J:
解决不了,特别是WIN10的,就为了装这破软件,可能就要重新做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