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最近公司查安全,安监局让把叉车上加一个急停按钮。
领导二话不说,从江淮买了个急停按钮,还说厂家让加在蓄电池组那,真是醉了。
后来想了想,还是串在钥匙上吧。

我看了看,买的这个还不如公司里的
最终从备件里找了个按上。

网友A:
现在安全检查多  一般电用设备都要求带急停  安全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查安全,安监局让把叉车上加一个急停按钮。
领导二话不说,从江淮买了个急停按钮,还说厂家让加在蓄电池组那,真是醉了。
后来想了想,还是串在钥匙上吧。

我看了看,买的这个还不如公司里的
最终从备件里找了个按上。

串联在钥匙上还行,厂家说串联在电池组上是瞎扯淡……

网友C:
电池出来有个大接触器的,应该是指控制那个线圈,不过加钥匙那里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奥,受教了,没看到图纸。装钥匙上比较方便,拆卸容易

网友D:
同样我们公司也让我安装,我也安装在钥匙开关上,电池组除非是出厂否则做不到啊。

网友E:
你们这个叉车是纯电的还是柴油的?如果是纯电的话电池组出来那里是不是有个直流接触器?

网友F:
我们还在查车是个边上加了蓝光区域警示,倒车声响提示,安全做的还可以。

网友G:
这个检查应该还是不符合规范,电瓶叉车急停要求断电瓶输出,所以按钮肯定不行。

网友H:
加在电池组那,按钮触点得用多少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们还在查车是个边上加了蓝光区域警示,倒车声响提示,安全做的还可以。

我们公司的也加了,现在安全抓的严呀

网友I:
容易被误碰的地方啊

网友J:
电动叉车我也串钥匙开关,柴油动力的没要求搞

网友K:
要不加一个安全继电器,

国外设备好像强制要求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不加一个安全继电器,

国外设备好像强制要求必须有。
AB的安全继电器也有,没必要用

网友L:
加到电池组上还会出现安全隐患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网上查过接电瓶的按钮,125A-250A

网友M:
电瓶叉车不是出厂都有安全开关嘛
柴油的叉车好像没见过!

网友N:
急停开关必须加装在按下以后能直接切断供电回路的地方。

不知你的钥匙开关是否直接控制蓄电池回路的控制器件(接触器或者类同作用的控制器件),否则发生故障不能及时切断电源就会发生严重事故。

仅仅切断控制板电源没有作用,万一控制板失控(击穿电源供电控制器件——可控硅之类),蓄电池仍能给行走或升降装置提供电能,这就会造成失控事故。

网友O:
我来说说吧,设置“急停按钮”,是在紧急时刻制止动力输出的原则,能够直接有效的切断动力电源、动力源,才能成为急停。加在钥匙开关上,只是断了控制电,咱们碰到过不少接触器触点粘连的案例,假设此时是由于粘连造成了设备失灵,那这个开关还有用吗?其实安全这个事,在不出事时,叫要你何用,当出了事,又叫要你何用。。。。。所以希望以后的项目中可以把这点考虑进去,才能算的上是真正的急停开关

网友P:
应在蓄电池输出端装一个直流接触器,汽车行业称为电磁式总开关,急停按钮是控制电磁式总开关的线圈。

网友Q:
这个可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