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s7300用以太网上传程序,为什么没有ob块,只有系统数据?如何找到ob块

楼主:
上传后是这样的,新手求教

网友A:
里面由程序吗?选了整个上传吗?你打一下联机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已经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上传了硬件组态,要上传程序的话先点击在线,然后会出现很多块,最后把自己需要的块上传到P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