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谁有三菱PLC 和三菱变频FR  A 系列通讯的案例,请指教下

网友A:
如果是FX3的,有专用指令的,很方便的。

网友B:
走Modbus RTU协议也可以,这样换了变频器,程序稍微修改修改也能用!

网友C:
三菱自己的变频器,如果是FX2N FX1N FX1S这些加个485BD通讯板,用RS指令;
FX3系列就支持直接对三菱变频器操作了;

网友D:
直接做三菱的CCLINK,设定一下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