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132KW机器,维修前2340,修复后带了个小电机正常发客户!客户反应,同样的工况,同一个电机,运行电流300A且不跳保护,钳流表测电流一致,电线发烫!实在想不出原因!一开始以为是DTC控制引起的,但参数没动的情况下,同一个电机不应该啊!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分析!

今天去现场了,自己做了辨识!还是一样,备用机满载工作电流150A左右,这台维修机满载工作200多接近300A(变频器极限电流设置高,不会报警保护)!维修机DTC模式,空载电流正常,30A左右,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一致!本来想试下标量有没有问题,奈何跟采购才接触,关系不好,就给了一次试机机会! 现在只能怀疑CPU板有问题?!

楼主:
刚查看了下99组参数,电机额定75KW,明显不对,貌似电工没说实话!还是DTC控制引起的?!

网友A:
   可能那位电工用的不是真有效值的钳形表测的,测得结果是异常的。从面板看电流值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不应该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B:
这个要看监控电流,不是钳表测量那个,电线升温先检查电线配置的合理性

网友C:
做电机辨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心理有底了,我是有这样怀疑的!电工死活说是同一台电机,以前做过辨识!只能去现场试试了!

网友C:
如果可以脱开负载就做标准辨识,不能脱开做个简易辨识就好,如果条件允许优化下速度控制器,参数23.06。

网友C:
辨识前检查99组参数,并且保证电机参数与铭牌一致,否则容易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和故障。

网友C:
我记得2013年原单位上新生产线,用的都是ABB800的,电机75KW,安装单位试车时电机参数没去现场查看,约么着就输入了,开车空载电流较高,满载50HZ时电流大超过额定值,有160多A,频繁报警,后来我去调试变频器,按照电机铭牌参数重新设置,做完电机辨识,满载50HZ时大约在110A多点,参数最接近的那台就是变频器输入的额定转速与实际电机铭牌转速就差30多转,所以说变频器输入的电机参数必须保证与电机铭牌一致。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由于以前就是这样运行,大的励磁电流使电机绕组过热,造成品质因数下降,从而造成电机电流过大,这种故障遇到过几次,1、纺机用ABB800变频器无法保持零速稳定,电机轴正反向频繁转动,找一台备用电机零速稳定,拆电机发现绕组变色;2、10立方空压机用施耐德61变频器,电机55KW,满载电流120多A,频繁报过载,操作员反映几年前机器还新的时候也就是90多A,这时由于设置错误,拿20立方的作为辅机,这台10立方的常年在过载且不停机情况下运行,后来打开电机端盖看绕组,颜色都变黑了;3、涤纶长网线的传动电机,用一国产变频器调速,某天突然不转了,变频器电流频率都显示,就是电流稍微高一点,脱开负载运转正常,设备盘车还挺轻松,后换用备台电机后正常,拆电机发现两相绕组变色。所以说你这个故障要综合考虑,不要只盯着变频器去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查看了下99组参数,电机额定75KW,明显不对,貌似电工没说实话!还是DTC控制引起的?!
不要认为电工什么都懂,明白的电工毕竟少数,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要求对方把电机铭牌发过来,我给他输入,设置好辨识,不运行辨识,断电,给他发过去,告诉对方第一次启动电机可能不转也可能转,注意现场安全,但必须保证面板显示什么情况时才能停止运行,然后停止再启动就好了,如果不这样做否则就咋样说的严重点儿,由不得他不听。

楼主:
这台电机之前烧过,然后维修回来的!我始终坚信变频器硬件应该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怎么看都像控制模型不对引起的,但无法找到具体原因!电机辨识过2次!但无法解释换一台变频器装上去就正常,也是AcS800!

网友E:
猜测一下,可能是功率参数不对即内部参数变频器容量参数设置有问题,这是隐含参数,必须借助密码才能查看,也可能主控板不是此变频器上的,不匹配【是不是有人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猜测一下,可能是功率参数不对即内部参数变频器容量参数设置有问题,这是隐含参数,必须借助密码才能查看,也可能主控板不是此变频器上的,不匹配【是不是有人换过】。
有这种可能,上电时会显示主控板功率等级信息,查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功率对的,电机参数对的,跟现在工作的也是一样的!ABB售后也不认为硬件问题,叫我脱离负载纯电机动态辨识!

网友C:
如果两台变频器型号相同,更换主控板试下,确认问题在哪部分,根据情况再做相应处理;改变控制方式为标量,看电流是否还高;改回转矩模式,修改电机功率和电流,如果出现要求辨识时,再将参数改为正确数据,重新辨识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