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维修,求汇川MD300 5.5T图纸

楼主(2019-03-29):
刚学变频器维修,按照咸老师书上介绍了方法,取消不了故障代码。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望各位老师帮帮忙指导一下,有图纸了发一份。谢谢!一开始A7840输出短接,ERR18消失,后又不定时出现,模块NTC用10K电阻代替取消不了ERR14模块过热。旁边的小板用吸锡器不好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哪有那么多图纸!什么问题啊!上图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图呀,模块炸了,拆掉模块上电报过流ERR18过热ERR14,怎么才能屏蔽故障代码?

网友A:
记不得这个机器了!用的7840?没屏蔽吧!过热是温度检测没屏蔽!

楼主:
7840输出端短接,开始不报过流了,后来不定时报。NTC用10k电阻代替,取消不了过热保护。

网友B:
回复 楼主:
测坏的模块电阻是多少。7840看供电回路,我记得要恢复模块内部接线的,下桥触发负极和母线负要连线

网友A:
短接7840是不对滴!你看下论坛咸工的帖子,就不写了!电阻你好歹量下模块的阻值多少啊!没有电动吸锡泵就买几块钱一套的捅针,一下就搞出来了!

网友C:
请问下电动吸锡泵好用吗,正头疼拆模块在想那快克205行不行,有用过的前辈说下感受,是电动吸锡泵好还是买个快克205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好用,价格也好用。。。

网友D:
刚才找了个模块量了一下,NTC的电阻是8K多一点,你用10k的是不是有点大了。还有拆那个小板的话,别一个一个脚拆,把所有脚涂满锡,用烙铁来回滑动,一起加热,一边加热一边轻轻摇晃小板,很快就能拆下来,我前几天拆一个就是这样拆的。

楼主:
这个方法好用!

楼主:
ERR18屏蔽了。

楼主:
各位师傅这是实际线路,会不会模块炸的时候把CPU内部局部电路烧坏了。

网友E(2021-06-25):
学习了,谢谢,同求汇川图纸

网友F:
你能看懂图纸?能看懂图纸的绝对是高手

网友G(2022-06-17):
NE555坏了。才会上电报过热。你这模块拆了先报18,再报14情有可原。

网友H:
一般不按启动不会报过热,一般7mb模块是5k 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