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因为通常PLC最大可发送的脉冲是100,000P/S,现在我需要30转/秒的电机,从厂家提供的资料来看,他的产品最小细分是200脉冲/转,是否就是需要PLC发送6000脉冲/秒,电机就旋转30转?小于100,000脉冲/秒,这么说的话,PLC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吧?

不知以上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A:
30转/秒,1800转/分,步进有这么快的转速吗?

网友B:
100KHz脉冲是最大,小于这个频率可以发出的。

楼主:
低速是重载,高速(1800转/分)就是轻载,甚至可以说是无载,空行程移动。

网友C:
这个转速太快了,会丢步的

网友D:
步进的细分一般都比较小,在PLC的脉冲输出以内,完全不用担心,你需要担心的是PLC不要发的太快导致步进丢步才是

网友E:
你这个到底是要问发多少脉冲转30转呢?还是问速度?

网友F:
PLC上完全没问题的,就步进电机如果是进口的品牌,这个转速是有的;
国产的一般也就几百转,达到1800P/R的不容易;

楼主:
是进口设备改造,所以,一切都没法改,也只能这么快的速度。

楼主:
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我希望电机的钮矩是20NM,可卖家只有16NM、28NM的两种,是否我可以通过设置运行电流(驱动器有此功能,可以设置),来限制电机的输出钮矩?

网友G:
一般步进电机达到500转就不错了,一般的伺服电机也就1500转。电机功率是按最大值标定,所以你设多大电流都没用的了

楼主:
是闭环步进电机,带编码器反馈功能的,1500RPM工况下,仍然可有力矩输出,力矩可达到标定数值的20%左右,况且我的电机在1500RPM时是空载,没负荷。以下是厂家的介绍:

网友H:
不是我说 30转一秒,你能转的起来都见鬼了,别说空载,你自己试试就知道。。我知道的要高转速又能用的也就东方马达不进能真正到1500转。。问题是价格都可以直接上伺服了。。

网友I:
原因上面都说了,是否考虑换伺服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你们的建议我会考虑的,步进电机在高速时转矩会降低,这我知道,但厂家提供的闭环步进,也不知道这新玩艺有多强。
实在不行,转矩达不到时,再换传动轮。原来也准备考虑换传动轮的,但一时找不到配套的齿型带及带轮,不过现在齿型带轮的问题已经解决,已经找到相关的生产厂家。

楼主:
昨天步进电机到了,忙了一晚,总算把电机搞转了。我问厂方,因为低频有振动,你们的步进可用的速度范围。厂方的工程师说,可工程师回答,0-1000RPM内没振动。

今天实际测试了一下,确实非常满意,低频44RPM时没什么异常声响,也没振动,高频1344RPM也非常有力,手根本抓不住。
为稳妥起见,同时我再把传动轮换一下,同时兼顾到高低速度,这样一来,我可以把速度控制在40-1000RPM范围内。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步进的细分一般都比较小,在PLC的脉冲输出以内,完全不用担心,你需要担心的是PLC不要发的太快导致步进丢步才是
这个对,不要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