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涂胶编程方法

楼主(2019-03-29):
这种涂胶路径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哪种路径?机器人不是可以教一下它,然后它就一直按那路径干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路径?机器人不是可以教一下它,然后它就一直按那路径干活的吗?
这种圆弧什么的,圆形

网友B:
多设几个点然后圆弧直线连上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C(2019-05-08):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都可以
我早就知道可以了

网友D:
示教一下啊

网友E:
那块铁有油,涂胶水能粘得紧吗?

网友F(2019-06-11):
也可以做人离线路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