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s7-200PLC软件在win10系统上安装,电脑与PLC无法通讯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A:
没法解决,因为!s7-200而且还是sp9系统,只能安装到win7系统里

网友B:
S7-200的软件只能安装在WIN7 32位系统及更早的系统,WIN10系统就不要考虑了,况且这款产品已经被SMART-200替代了,建议楼主尽早更换吧。

网友C:
200的软件还是32位的win7好点。

网友D:
我电脑比较早,直接做成win764位,和XP双系统,平时用win7不减性能,用s7200软件时候在XP系统里运行,挺方便的。

网友E:
SET PG/PC Interface是否能正常加载?

网友F:
运行时选择兼容模式呢 ?

网友G:
记得前阵子也有个人提问这个问题!后来好像解决了!

网友H:
我装WIN7,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