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三菱3uplc cclink带几个aj**从站只能第一个从站通讯上其他从站通讯不上,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A:
配的FX3U-16CCL-M ?检查程序及模块上的设置;

网友B:
PLC里配置了几个站?远程IO的站号、波特率波对了嘛

网友C:
后面的接线、博码、参数是否都正确?
是之前正常运行还是新做的?

楼主:
配的fx3u16cclm,后面带了五个站,前俩站通讯上了,后边三个通讯不上!跟程序有关系么?接线和设置都检查了没问题。用的普通屏蔽线。以前也是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连上了但是后边三个从站输出得电后自己通断来回闪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连上了但是后边三个从站输出得电后自己通断来回闪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连上了但是后边三个从站输出得电后自己通断来回闪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一般是通讯不稳定,碰到过
你如果没用通讯专用电缆的话,首末两端加终端电阻试一试,110和130的都试一下,看看效果
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就换电缆试一试
之前给别人的移机设备调试,有大概三十个远程IO和设备站,线也是用的普通四芯屏蔽线。他们之前用都是没加终端电阻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移机以后大部分站通讯不上,然后首末加终端电阻以后站都通讯上了,但是有一个柜子有远程设备站(变频器),就会出现你说的输出模块会通断的闪,怎么搞也搞不好,最后直接换了一根CClink专用电缆解决。
CClink手册里对电缆这块有要求的,普通电缆和高性能电缆对应的终端电阻也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前几天表情通讯上了从站输出也稳定了,过了两天有一个输入输出模块输出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