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64MS编程无法写入梯形图

楼主(2019-03-30):
三菱FX2-64MS PLC连接笔记本电脑读取梯形图正常,但是无法写入梯形图,PLC运行开关已经停止。

网友A:
哈哈;没看仔细;
FX-EEPROM-8的卡写保护开关确认放在OFF位上可以写入;
FX-EPROM-8的卡是不能写入的;上面的程序只能读,如果要改写需要烧录器烧录的;
差了一个字母,用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一个EEPROM的卡是不是就可以用电脑写入了?

网友A:
对的,EEPROM上面有个小开关,放在OFF位上才能写入;而且是在程序STOP状态下才可写入的;

网友B:
把那块ROM扩展模块拆下来能不能写?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不用存贮卡的话记得把上面的电池更换下,毕竟上面这个电池已经十多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电压正常,不安装储存卡不能写入梯形图。

网友A:
不装卡,在STOP状态下才可以写入,注意上面的第二个指示灯,只有在灭的时候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