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自己建的宏都有这个箭头,我最开始创建这些宏的时候调用是没有的,是不是我点了哪里的设置  求教

网友A:
视图----连接点方向  不要勾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是连接方向表情   我点连接方向又出来新的箭头方向了

网友A:
你这个图是不是还在宏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在宏状态了表情  我现在是调用。  但是调用出来就会显示这些三角

楼主:
这些基点为什么会显示出来表情  我都不知道动了哪里
右边的是eplan  自带的宏

楼主:
各位大师问题已经解决,今天无意中发现在项目属性中我设置的宏项目
因为我之前创建宏  必须项目要是宏项目才能创建宏,  后来忘记改回来了。  改成原理图项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