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求助,情况如下
   中控室使用力控上位机,要监控辖区A、B、C、D四个现场设备。中控室有固定ip地址,可以正常上网,四个现场都通过各自的普通拨号宽带上网,没有固定ip地址,想要在中控室上位机监控四个现场的设备,有什么好的建议。四个现场都有路由器、交换机。

网友A:
花生壳这类软件可以实现内网穿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花生壳试过了,可能是不太会用,一直没能成功,在A站绑定花生壳域名,在中控室端并没有设置访问域名的地址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生壳试过了,可能是不太会用,一直没能成功,在A站绑定花生壳域名,在中控室端并没有设置访问域名的地址呀
花生壳内网穿透的话,客户端是要一直在线的!不想用硬件花生棒也可以!

网友B:
楼主不会用花生壳的话就买他们的蒲公英路由器,这个可以解决无固定IP的访问问题!

网友C:
teamviewer收费版好像有这类的功能,具体就需要你上网站自己看看吧。https://www.teamviewer.com/cn/

网友D:
远程模块,网关,op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装了一个企业路由,里面有花生壳功能,但是花生壳提供的是个域名,力控上位机没有指定域名的功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要在子站安装电脑才能通信上吧,每个站上配电脑有点不好操作,都是和屏、PLC直接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看过一下,价格有点高,

网友E:
要不vpn,把外网变内网。要不借助物联网服务器,物联网服务器也不能直接连接,要协议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