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电缸

楼主(2019-03-30):
各位师兄,Smc电缸调整内部参数,要一个普通网线就行吗,还是要一个专用的带氺晶头的通信线

网友A:
楼主什么型号,分型号,但是需要专用的软件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通讯接口
网线568A或者568B都可以!

网友C:
现在好多都用直线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