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失败、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9-03-30):
(无正文)

网友A:
USB驱动没有装好!
软件的环境设定,重新安装usb驱动。

网友B:
这种屏没有用过,但看提示应该是usb驱动芯片没有驱动,可以找驱动人生,驱动精灵这类的软件自己在网上安装驱动。

网友C:
建议重新安装触摸屏软件,或者修复

网友D:
找COM口的下载线也可以传送的;上个贴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E:
不是提示没安装驱动么,既然你用USB线就得有驱动,和欧姆龙的一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