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哪种伺服转矩模式锁螺丝扭力可以实时显示?不用加模块,目前用的伺服没有这参数  都要另外加东西

网友A:
使用通讯或本体带模拟量的PLC,三菱FX3GE和FX5U本体就带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用模拟量模块转换直接读取伺服里的参数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用模拟量模块转换直接读取伺服里的参数就可以
那就是通讯了,看看伺服驱动器支持什么通讯

网友B(2023-04-19):
楼主有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