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跳是机子本身损坏

楼主(2019-03-30):
(无正文)

网友A:
通信出问题了,检查通信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提示是通讯问题!
这种情况多数是通讯线路的问题,检查接线是否松动,或者、有断线的!
机器本身问题很少是这种提示。
不过也有通讯口坏掉的!

网友C:
与PLC通讯不上了;

网友D:
换个新的

网友C:
先不要急着换屏,先换通讯电缆及检查PLC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E:
是不是通讯干扰

网友F:
楼主这是通讯上还是没通讯上?

网友G:
通讯不良大些,受干扰,或者通讯电缆有问题,或者是波特率设大了,先把这些排除了再看看是不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H:
如果没有人动过,看一下PLC是否在RUN

网友I:
检查通讯线缆是否连接会损坏。
检查通讯设备是否都在上电状态。

网友J:
换个线试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通讯上,别人给我做实验用的,我搞不好,谢谢你。

网友K(2019-10-23):
触摸屏背面的地线端子与给触摸屏供电的开关电源的地是不是没接在一起啊(即触摸屏背面的地线端子没接线,只有24+和COM-两个端子接线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地线未接,通讯干扰引起的画面不断切换。

网友L:
这个问题一般是通讯延迟问题,之前我做的也有这样的问题。你在软件里设置下通讯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