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检测方法

楼主(2019-03-30):
一.检查其各管脚的对地电阻。
二.检查其供电电压管脚电压是否异常。
三.检查其输入/输出管脚的信号状态。
四.检查其各管脚的对地电压。
五.检查其相临各管脚的的阻值 以判断是否短路。
检测工具:万用表 示波器。
检测方法:电阻法 电压法 信号注入法 温升检查法。。。
附驱动光耦检测方法
 1.检查其输入侧电源电压 输出侧电源电压。
 2.检查其输入信号 信号输出是否正常。
 3.检查保护电路输入 输出信号是否异常。
一般原则,有输入必有输出【动态】,输入异常,输出必异常。输入信号状态将影响其输出信号状态,输入电路的不正常,也将影响其输出电路的异常。输出电路的异常有时不一定是由输入电路信号异常引起的。也可能与芯片外围电路有关。也就是说判断驱动光耦是否损坏,先别忙著下结论,应该先检查其外围电路是否异常,然后在检查驱动光耦。

网友A:
这个还是得先把电路图整明白才可以!
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分析,没法分析的话也就不知道该去测那些点!

网友B:
阻值和电压你如何知道

楼主:
回2楼,有句话叫您懂得。有个方法就比较法,还要我继续吗?这个问题能难倒您吗?不是有好的板子吗?平常留意检查检查芯片的。。。做一下记录。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为什么不写全呢?如果是个新手不是完全不知道如何判断吗?

楼主:
回四楼,接收您的建议,有点意思了。

网友C:
这是维修基本做法。

网友D:
太笼统了,具体怎么计算怎样测量

楼主:
集成电路就是这么测得,不存在笼统问题,您要是不信,可以参考已经出版的有关元器件测量的书籍。

楼主:
维修就是个细活,一些数据得靠平时积累,再说集成电路用处很广,型号繁杂,形状不一,封装形式也不一样,有数字集成电路,有模拟集成电路,我所说的测量集成电路的方法,适合所有集成电路的测量。没有办法象7楼所说来量化,这是一个通用方法,这种事情没法较真,单说一种熟悉的芯片【集成电路】可以进行量化,通用集成电路测量就不能象7楼那样。

网友E:
集成有时坏得很明显,万用表能测到短路或开路。不明显的损坏测不出来

网友F:
好在现在网上能查到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对照着测量电压应该能测出很多问题,不过现在TSOP和TQFP等封装引脚距离太小,表笔一划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G:
我测集成电路好坏使用示波表。首先,测量之前必须要知道这个集成电路的管脚和工作原理,然后才用示波表去测量它。先从供电和功能管脚测起,再给一个输入信号,看输出波形。集成电路在某一个特定的设备里,无外乎就那几种,先把每种的芯片资料读懂,再去检测其好坏,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如果是比较法那种,照猫画虎的测试,往往还是不能搞清楚是否集成电路真的出问题。甚至会误入歧途,掉坑里出不来了。

楼主:
回版主,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到完整的资料的,一般这时运用比较法比较合适,因为相同的电路,相同的用法 再加上适当解剖集成电路周围的的电路与元器件,集成电路各管脚的走向与其他电路的联系。根据故障机与好机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相同工况下,或好机的集成电路的引脚状态 与坏机集成电路引脚的状态,比较其状态异同是不是就可以判断集成电路或外围电路有问题,为了准确判断故障,有时还需要切断集成电路与其他电路的联系【隔离法】。这个比较法不是独立的,必须借助于电阻法 电压法 信号注入法【信号发生器】 示波器法。。。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方法。信号注入可以借助于短接 或一个电压信号 或低电平信号 或高电平信号 或波形信号 或单脉冲信号 或多脉冲信号【脉冲串】 或模拟量或数字量信号。

楼主:
回11楼,小心点就是,可以借助工具,比如探针【可以自己制作】。探针与万用表表笔牢靠连接或与示波器的测量端连接 不就可以放心测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