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一.充电电阻故障:接触器 或继电器 触发板误触发脉冲 可控硅未导通。
二.主回路保险故障:整流 逆变模块故障 主回路滤波储能电解电容故障,内部温度过高 长期过载。

三.整流模块故障:电源电压异常 中间回路滤波电容故障 整流器件自身质量问题 或老化 变频器长期停用。
四.逆变模块故障:驱动电路故障 吸收电路故障 制动电路故障 过流 过压 过温故障引起
  模块自身质量问题 长时间过载 堵转 环境因素
  中间回路大功率滤波储能电解电容故障
   变频器输出短路 接地。
五.中间回路大功率滤波电解电容故障:整流故障 逆变模块故障 使用寿命到期 超期 长期停用 长期过载过热 本身质量问题 外部原因 不确定因素。

楼主:
自己先赞一个,打打气,坚持下去。

网友A:
这个太概念化,有实操吗

楼主:
什么叫概念话,我不这么认为,他首先给维修指明了方向,指明了故障种类,并告诉你如何锁定故障范围,说明了故障原因与故障发生的故障机理,指出了必然和偶然,你应该当做维修主回路的口诀。你说是不是?看到故障现象就只故障原因,最起码利用排查法时有章可循,不至于茫然,无从下手,希望你静静,沉下心来 考虑考虑。继续希望你提批评意见。他是走向【神觉 】的口诀,也是维修主回路的秘钥和锦囊妙计或绝境。

楼主:
不是我狂妄,维修主回路的方法与技术,都在这里了,不求大家认可,但求自己心安。掌握了这些,主回路维修就算出徒了,而且还可以当师傅了。不骗你啊。

楼主(2019-05-25):
维修要的不是过程 不是知其然 而是知其所以然。要的是经常总结 吸取教训,把经验 教训,总结 提炼为指导自己维修的理论 经验与 方法。形成一套判断 检测 排除故障的框架 理论 手段 方法。这里的秘诀就是把繁杂的精炼为简单的,(^-^)V就是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故障,都了然于胸,把针对各种故障的解决方法都了然于胸,把各种故障现象 故障码尽可能多的了然于胸,再一个秘诀,就是一定更要学会测绘图纸,总之掌握指示要全面 多练 多实践 多总结 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