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和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

楼主(2019-03-30):
分享一个最为简单的Modbus通信实例:
松下PLC和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
一、通信参数
1、松下FPX系列PLC通信参数
数据位:8位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1位
波特率:9600bps
通信协议:Modbus RTU
2、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通信参数
数据位:8位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1位
波特率:9600bps
通信协议:Modbus RTU
站号:1
二、控制要求:
1、X0按下后,启动变频器
2、X1按下后,停止变频器
3、X2按下后,写频率到变频器,DT20里为要预先写入的频率值,范围0-5000,频率单位是0.01
4、每300毫秒读取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DT50 DT51 DT52分别保存频率、电流、电压。
三、松下FPX系列PLC系统寄存器设置如下:
四、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五、通信接线:
1、松下FPX系列PLC之COM3通信插件如下图所示:
COM3通信插件板背开关设置:
1:ON
2:ON
3:ON
4:终端站时为ON
S+:RS485+
S-:RS485-
2、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通信口如下所示:
SDA和RDA短接即为:RS485+
SDB和RDB短接即为:RS485-
3、接线方法:
松下FPX系列PLC之COM3通信插件的S+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SDA和RDA
松下FPX系列PLC之COM3通信插件的S-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SDB和RDB
六、松下FPX系列PLC程序如下:
1、启动变频器程序命令段:
2、停止变频器程序命令段:
3、给定频率程序命令段:
4、读取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程序命令段:

楼主:
程序特意上传分享出来:
附件:松下PLC和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rar

楼主:
变频器通信线我是自己做的,连接变频器的自然是水晶头,另外一端是DB9头!
PLC这边的通信线也是自己做的,链接PLC之COM3插件直接接线,另外一端是DB9串口头!

楼主: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网友A:
哥,这又是精华贴,必须向您学习靠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这又是精华贴,必须向您学习靠拢
这个例子就简单多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简单归简单,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按照你的格式来,我觉得案例会更加清晰,条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归简单,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按照你的格式来,我觉得案例会更加清晰,条条明白
是吗?呵呵!那我以后多多益善!

网友B:
感谢关版的分享,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关版的分享,努力学习中
客气了!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