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安装西门子汇流排到西门子断路器

楼主(2019-03-30):
这个汇流排是给断路器用的吗?
这个明显就是位置对不上啊~!

网友A:
型号不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匹配吧
哎,我也头疼,,,这怎么能配上用???

网友B:
买错了吧;

网友C:
图中的汇流排好像是给接触器用的吧,你的空开配套市面标准汇流排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匹配吧
哎,我也头疼,,,这怎么能配上用???
用不上的,建议买新的,或者干脆不用了,实话实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匹配吧
哎,我也头疼,,,这怎么能配上用???
用不上的,建议买新的,或者干脆不用了,实话实说
想知道这种汇流排是用在什么元器件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匹配吧
哎,我也头疼,,,这怎么能配上用???
用不上的,建议买新的,或者干脆不用了,实话实说
想知道这种汇流排是用在什么元器件上的???
选型资料

网友D:
明显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匹配吧
哎,我也头疼,,,这怎么能配上用???
用不上的,建议买新的,或者干脆不用了,实话实说
想知道这种汇流排是用在什么元器件上的???
选型资料
十分感谢,给你点赞![][]
问一下,这是什么资料中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匹配吧
哎,我也头疼,,,这怎么能配上用???
用不上的,建议买新的,或者干脆不用了,实话实说
想知道这种汇流排是用在什么元器件上的???
选型资料
十分感谢,给你点赞![][]
问一下,这是什么资料中的内容???
新一代SENTRON 5SN系列
低压终端配电产品选型手册的内容

网友E:
这个型号错了

网友F:
很明显选型错误,装不上呢系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