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MES系统的讨论

楼主(2019-03-30):
今天统计了一下系统里的设备,如图。但是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关系存在着。我们做的汽车流水线,刚入行想请教大家。他们是如何运转的。

网友A:
呵呵,还是自己慢慢去找他们的关系吧。对于一个特定的工控系统。这些东西相互之间的联系,可通过在工作中自己一点一点的找。

比如说,机器人,是真的“人”型?还是机械手?如果是“人”那他要有各种器官来组成,比如说,手,脚,头脑,眼睛...,心脏,...等等。都是些什么东西呢?自己去填空吧。

作为自动化控制系统,它的结构包括上位,下位,底层三个层次。那么哪一层都包括什么?自己去填空吧。这样,用不了多久,通过你的调研,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是,这也仅仅是以自己接触的一个个例的系统,换了别的场合,不一定会是一摸一样的。但他们的构架基本是类似的,也是各个执行部分和控制中心的基本构架都差不多。

网友B:
现在对于一个工业的分层是两大层,信息化层和工控系统层。然后还有中间件层,两头捋完,加上中间层基本架构就清晰了。如楼上版主所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知道了你所在单位的工艺和工作流程,自然就会理顺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是自己慢慢去找他们的关系吧。对于一个特定的工控系统。这些东西相互之间的联系,可通过在工作中自己一点一点的找。

比如说,机器人,是真的“人”型?还是机械手?如果是“人”那他要有各种器官来组成,比如说,手,脚,头脑,眼睛...,心脏,...等等。都是些什么东西呢?自己去填空吧。

作为自动化控制系统,它的结构包括上位,下位,底层三个层次。那么哪一层都包括什么?自己去填空吧。这样,用不了多久,通过你的调研,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是,这也仅仅是以自己接触的一个个例的系统,换了别的场合,不一定会是一摸一样的。但他们的构架基本是类似的,也是各个执行部分和控制中心的基本构架都差不多。
谢谢您的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对于一个工业的分层是两大层,信息化层和工控系统层。然后还有中间件层,两头捋完,加上中间层基本架构就清晰了。如楼上版主所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知道了你所在单位的工艺和工作流程,自然就会理顺关系。
谢谢您。。。。。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统计了一下系统里的设备,如图。但是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关系存在着。我们做的汽车流水线,刚入行想请教大家。他们是如何运转的。

你这是硬件执行层,也就是设备最基础的执行机构,相当于传感器层。要想和其他软件系统对接,比如电脑上的数据库软件,组态监控软件,还要硬件通讯湍口+通讯格式统一的处理系统。

网友A:
每一个项目,都有这样的结构方案。做一个,可以举一反三的。关键是结构的原理一定要搞明白。

网友D:
你这是要搞监控中心吧, 用WINCC 就行,不是MES 系统,MES 说的是制造执行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搞监控中心吧, 用WINCC 就行,不是MES 系统,MES 说的是制造执行系统
请问对于各个工位的数据采集存储,,WINCC 能不能处理得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搞监控中心吧, 用WINCC 就行,不是MES 系统,MES 说的是制造执行系统
我们做汽车流水线的,生产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