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各位大神好,本人最近做个小工程,需要用到PLC,但只N多年前用过台达的PLC,就是简单的几个继电器控制动作,所以基本忘完了,现在要用到PLC控制伺服电机,模拟量检测,人机界面等,本人能看懂分析电气,电子电
路图,会用C语言给单片机编程,准备用单片机加液晶加按键控制,但因不是批量,其稳定性测试,调试,设计电路,pcb板要花很多时候,所以就想用PLC,问:PLC学起来快吗?大神们学了多久?计划二十天完成上述功能不知能否胜任?

网友A:
搞单片机的,学plc还是比较快的了。基本可以搞定了

网友B:
       用过台达的PLC,能看懂分析电气,电子电路图,会用C语言给单片机编程。

       底子厚,二十多天没问题,上 !

网友C:
还用台达的,或用三菱的也行,编程基本相同;
至于你20天就想学成什么样的,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网友D:
用过台达,那就学台达就好了,
台达和三菱使用方法相似,三菱使用也广,学三菱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时间不够,就准备用单片机控制,但担心抗干扰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计划先买个plc学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会用欧姆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有很多不同的

网友E:
台达的运动控制器也不错,例如10mc,50mc都不错

网友F:
是这个入门一礼拜就足以,主要的是逻辑思维,要精通

网友G:
20天不一定够,至少30天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在下搞单片机出来的,对电气完全不熟,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梯形图

网友I:
C语言与梯形图可能相差较大。我当年是凭着一点汇编语言基础,学用的PLC;当然,只用了顺序控制。
楼主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主要应当是时间把握问题,注意留出调试时间。

网友J:
用什么就学什么的

网友K:
楼主的单片机是杠杠的,去年还给别克加装了数显里程表与自动空调。以前用过台达,那么用台达或者三菱会容易上手些。

网友L:
三菱或者西门子200的

网友M:
欧姆龙简单,软件好用

网友N:
有台达基础的,继续学啊,台达伺服也不差,当然你也可以考虑三菱的,毕竟三菱的应用案例比台达多,参考案例相对更多

网友O:
大多数都是先学西门子plc开始,网上资料也多。

网友P:
有着基础考虑下专用的运动控制板卡

网友Q:
自从学校里学过,就一直没咋用,一般都是改改部分动作。  ~·~

网友R:
会单片机的话,你用PLC编程不习惯梯形图可以使用ST语言编程,可能上手快些

网友S:
简单控制,20天学会,没问题

网友T:
只要舍和是决心,基本两星期可以搞定。建议从三菱FX3U开始,手册比较全。。

网友U:
身边有项目用的就从就近下手。
会C语言就从语句格式开始。
建议有硬件条件辅助 二十天入门没问题。

网友V:
看看你4月份能不能搞定这个小项目吧

网友W:
起点高学哈都快。

网友X:
PLC入门不难,想写出高水平的程序就看个人造化了。

网友Y:
现在好多支持高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