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寻找能连接富士MICREX-SX SPB系列NWOP30R-31型PLC编程口的5.7寸触摸屏,原屏是富士的UG221H-SR4,坏了,也早就停产了,现找替代品,有5.7寸的最好,4.3-7寸都可以接受。富士的PLC和人机第一次用,请多多指教。有报价可站内短信。谢谢!

网友A:
富士自家的TS2060,程序都不用重编,V-SFT软件中改改型号就可以,另外,TS2060和UG221的安装尺寸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自家的TS2060,程序都不用重编,V-SFT软件中改改型号就可以,另外,TS2060和UG221的安装尺寸相同。
谢谢回复,我也看到了ts2060和v606都可用,没时间确认。您那里有现货吗?报价和交易方式可否站内信?或给我推荐供应商?我在广东湛江。

网友B:
呵呵;V606EM的与UG221是一样的;

网友C:
ts2060应该容易买到了,去年给用户替换过ug221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自家的TS2060,程序都不用重编,V-SFT软件中改改型号就可以,另外,TS2060和UG221的安装尺寸相同。
谢谢回复,我也看到了ts2060和v606都可用,没时间确认。您那里有现货吗?报价和交易方式可否站内信?或给我推荐供应商?我在广东湛江。

除了TS2060,千万不要买成TS2060i了 ,价格差好多。

V606以及UG20系列已经全部停产,马上维修备件也要停产了。

目前唯一的最佳替换者就是TS2060系列,如果可以更改开孔尺寸的话,我建议你使用TS1070Smart系列,由于是宽屏,可能你的项目程序需要修改一下,好在价格只有TS2060的三分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买新不买旧,我倾向于买TS1070S,就是不知道供应商是否提供V-SFT中文版软件,我这里下载很慢,下面这个网址只有升级包?https://felib.fujielectric.co.jp/download/details.htm?dataid=31867708&site=china&lang=zh-CN

网友A:
1、只有有实力的代理商会提供软件,从V5.4.26开始,不再提供单独的中文补丁使得软件中文化,而是直接内置了中文补丁,安装时勾选就可以了。
2、下载很慢你需要咨询你的ISP服务商。

网友D:
好在价格只有TS2060的三分之一。
也来抢低端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