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啥 大族激光

楼主(2019-03-31):
今天突然看见这种东西没见过所以说向大家咨询一下

网友A:
侧面铭牌上有些什么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发给您看看

网友B:
端子式光电耦合器
将控制单元与现场传感器隔离开,降低或隔绝干扰

网友C:
看图和光耦一样。

网友D:
端子式光电耦合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突然看见这种东西没见过所以说向大家咨询一下
你这个是大族激光里的哪款设备?光纤切割?端子式光耦隔离,以前的它的设备上没用过,现在新的设备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F:
有图示和文字就好办,第一次见也能先猜一猜。
看5楼价格还不低啊。

网友G:
光偶隔离用;

网友H:
隔离模块,现在很多都是做成多路的,这个现在很多设计和安装的都不喜欢用了

网友I:
。。。网络这么发达,有铭牌直接网上查下就知道了,还特别详细

网友J:
以前进口设备有这个,后面有坏的改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确实这个容易坏。。

网友K:
百度啊,百度啊,很强大啊,重要的事情,多说几遍才行

网友L:
我们进口的PLC柜子也是用的类似产品
就是光耦合器
主要是保护和防止干扰。效果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很容易损坏的,坏了好几个现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容易损坏的,坏了好几个现在
按理说光耦没这么容易坏的呀!激光控制卡上输入就有光耦,是否输入端加的电阻不合适,电流过大引起坏的?

网友M:
这个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好用,,经常坏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I:
设备有直线电机没,有时会用做直线电机的限位信号输入。

网友O:
光耦,作用类似中间继电器,大族激光什么设备,焊接机,打标机?